楼主(2012-12-15):
板子故障跑E1、R1。
各处电压测过,都正常。cpu座压过、bios刷过、北桥压过。cpu、内存都换过。
元器件没发现有掉落的。没思路修下去了。麻烦大家出出主意
cpu

网友:
这个主板上 800 内存···双核的C PU 还有你不上内存 跑什么?

网友:
查下内存几个工作条件啊? CPU可别上错咯

网友:
内存的工作电压测了吗?VCC VTT SPD CLK CKE SMB 都查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品牌机,你看看内存的线锡的点、、

网友:
打阻值,或用带灯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了,板子好了,我把南桥压了后,换了一个667内存点,就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全满足了,一般都是桥或BIOS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