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希捷9代盘就剩6G了

楼主(2012-12-15):
一客户拿来希捷9代160并口硬盘,我上机测试只认到6个G,XP下磁盘管理面看也是6个G,看了下跳线没插,找了个跳在主盘了,接上一看变成6个G未指派的了,奇了个怪了,上PC3klba错误而且改不了,蒙圈中,求解啊大神们

网友:
型号没有错误  其他故障排除 就是固件问题了 直接修改 试一试

网友:
用NHPA改不了的话,估计是只读故障,固件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硬盘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盘咋样了,也没消息了。

网友:
估计是固件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并口硬盘应该指的是IDE接口的硬盘吧

网友(2013-02-03):
那块盘解决了,有跟针,开焊了,谢谢大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