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故障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2-12-15):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修
精英代工的品牌主板,G41T-CM3.inter芯片组,北桥型号AC82841,南桥inter82801GB。故障现像XP过滚动条头出欢迎使用时黑屏,有鼠标,可以动,没有档机。进PE也是头加载内部程序时一直卡在浅蓝色底屏那。
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问题补充,遇到两块这样的主板了,第一块让我瞎折腾给弄废了。因为可以开机量不出哪有问题来,开始以为是档机,果断换了南桥,结果故障依旧。无头绪,然后加焊北桥,不知道为什么,上240,下250.结果直接不跑码黑屏,然后值球,结果还是不跑码黑屏,无语了。然后今天更无语,一模一样的板子又出现在面前,如果还是无头绪,估计老板就不高兴了。,我哭啊

网友:
找问题先由浅入深。排除硬件故障,先换个电源试试,再试试换内存,不同内存别混插,排除病毒,BIOS设置和硬件兼容问题,再不行就看看硬件供电电容、电感是否有不良,查查主板5大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上了。BIOS刷过。现在不知道查哪一块。工作条件都达到了,就是不过系统

网友A:
前几天遇见过   放电就好了是 DELL  330 品牌机 ···不知道你这个能行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遇见过   放电就好了是 DELL  330 品牌机 ···不知道你这个能行不  ···

放电就可以?我这个不行啊。实在不行,我打算干北桥,确定不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82G41吧,这故障像是南桥的。

网友:
换北桥不行,你就换个南桥试下,南桥的48M时钟有问题也会造成进入系统异常的,也可以顺便查下时钟IC提供的66M 48M 33M这几个时钟信号正常,可以测附近的小排阻。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放弃吧.估计是什么小电阻坏了.一般查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放弃吧.估计是什么小电阻坏了.一般查不到的.

做北桥了,直接黑了。郁闷的啊,就想不明白了!那个温度应该正常啊,加焊了一把怎么还黑屏了

网友:
板子没平吧.

网友C:
兄弟我来晚了,下次在遇到这样的板子你把网卡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来晚了,下次在遇到这样的板子你把网卡拆下来试试..

唉,已经不亮了,等我找到同样的北桥,重值后再看情况试试吧!呵

网友:
不要轻易换桥,在不确定是桥坏的情况下不要换.

网友:
内存旁边的小电阻有一个坏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一个个测下阻值(阻值都是一样的)。不一样阻值的就换掉

网友:
BIOS或北桥有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显卡驱动看看。驱动有时也会导致的。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有木有问题   有可能硬盘有坏道

网友:
先给BIOS放电,然后在重做系统是是

网友:
遇到·没头绪的·就先刷BISO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