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卡跑DO。。求大神开导。。

楼主(2012-12-15):
入手一块G31主板 开机通电风扇转。不开机。插数码卡从00直接到D0不动。。。用CPU治具照过CPU插座没问题。求大神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不开机
cpu

网友A:
补充:不插内存蜂鸣器不会响。。。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D0的可多了去了。桥空焊、I/O坏或是其它有短路的也会引起D0.我感觉现在跑D0的板子,多数还是桥开焊的多!

网友:
干掉南桥。。。。。

网友:
换CPU试试看看 这个应该是乱码 不插任何东西也一样的跑DO 换了 还是不行 要考虑很多芯片组了 维修好了 告诉一下

网友:
DO 什么都没跑码 先压桥再说

网友:
查电路和元器件

网友(2013-07-01):
跑D0 的 原因 多了 cpu 南北桥 空焊 CPU空焊 都优肯能引起 D0

网友:
测试CPU 供电出来没 是否有短路

网友:
测试CPU 供电出来没 是否有短路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楼上各位都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