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待机0.12 ,52220发烫,无3/5V维修

楼主(2012-12-15):
机型:HP 6531S  板号:6050A161401-mb-ao3

芯片组:PM45+IBM

现象:待机0.12 ,没有3/5V,摸整版只有51120发烫。

维修过程:测量各大电感阻抗正常, 为了保证修复速率,直接换了51120 故障还是一样,
51120供电 参考  频率设定 LDO5  开启都正常,但是量到LDO3只有2.4V 其正反阻抗都是410,感觉异常。

拔掉上下管一套,LDO3还是2.4V  ,拔掉芯片,待机电流为0.00,烧机法烧LDO3电压,当加到3V左右,电流上升至1.5V 掉了

冒浓烟,看样子 真的是有短路存在, 观察主板,
发现为一三脚的管烧子了,对应图纸
D16 可以看做或门,当 V3AL或COMS电池 有一个为高电平时,+V_RTC就可以得到3V左右电压作为南桥RTC部分的供电,
先不急着换D16,测量是否有其他的短路,测量发现有一个脚已经短路了,就是+V_RTC,此信号经过一个滤波电容C466到南桥

去掉C466,短路排除,更换D16,
补上51120、上下管,加电 OK  亮机

网友:
典型COMS供电电路故障开上电.

网友:
拆了待机芯片可以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