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2-12-15):
上面这个管子找不到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
加汗了下,4脚2.5v出来了,可是一装上cpu又变成0.9v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短路没得?

网友:
这样,你把管子取下来   4脚接一个3.3进来   上CPU看看拉低不  如果不拉低就是管子有问题    如果拉低就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顺着4脚跑线·看看是啥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