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T

楼主(2012-12-15):
故障:有时候点得亮,有时候点不亮。换过CPU。不知道是显卡还是北桥那个有虚焊呀。有经验的说一下吧,这款机型显卡出问题的机率大不大。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多,这款机型会不会北桥的故障率会更高一些?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AMD的北桥吧,,记得重植过好几台,,只有一台没返回来,其他都在三个月内回来了,据说要换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这个北桥现在要100左右了,,以前是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