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上电.

楼主(2012-12-15):
昨天接到一客户送修联想Y450,第一次修,不上电,待机0.00,按开关后上到0.37后掉电.观看主板无线开关附近有轻微腐蚀,一个470电阻腐蚀,旁边的一个电容也腐蚀了.心想,换了这两个肯定搞定,换了一片料板,换上去了,结果还是失望,故障依旧,就用风抢加热南桥和IO附近的电容,果然,可以开机了.但放一会变凉又不行了.又加热一下.又可以开机,心想是这些电容不良,我也没有更换,就给电容加了些锡,结果就正常了,我也想不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难道是虚焊了?

网友:
IO和南桥的电容式进水的地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