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E173FPB明基代工电源板故障 先谢过了 急急急

楼主(2012-12-15):
刚开始是亮一下就黑    查5707坏  换了一组后大意把一个5707的中间脚和边上接地的脚连锡了  开机闪了哈就不亮了   查9204  坏了     手头没有9204  故就取下了   现在另外一组也不亮了  开机显示器脚上有点光一闪就没了    怎么办  急急急急  啊
接上一高压条后  不插屏线   开机 背光亮    插上屏线背光就不亮了    查得插上屏线供电就变高了  从19v变成24V

网友:
把高压信号线接到屏供电上去!开机虽然会白一下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9024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