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7片网吧盈通AN7不开机,急

楼主(2012-12-15):
7片网吧盈通AN7不开机,单桥,开机针有3.3V电压,按主板开机键开不起来,IO是W83627DHG,2010年的主板,售后说过保了  无语了  求月饼哥哥和高手赐教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不是说的不触发?如果是不触发。先测PCI   A14脚3。3V待机。开关针3。3V--5V。晶振2个脚有没有电压差。然后就是8712上电时是75开关针---》72去南桥--》71南桥反回来---》76就是连你说的绿线。还有8712的85脚RSMRST是不是有3。3V,要是这脚没电压也是不能开机的。
这是别人回复G31的帖子  有道理吗

网友A:
AN7 是NV芯片组的,跟INTEL的G31时序完全不同
NV的只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
新手朋友建议找专业维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建议送修,,,,,不然不会,乱修的话,扩大故障就难修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说不定就好了呢,呵呵

网友B:
NV触发:
1、待机条件:VBAT、桥待机电压(+1.5_DUAL、3.3V_DUAL)、IO待机电压(+5VSB)、25M晶振(不起振引起不开机)、PWRGD_SB(3.3V);
2、开关——IO——桥——IO——绿线;
3、W83627DHG:68#(101)——67#(101)——73#(01)——72#(10);
新手见意

网友C:
不上电的话查南桥待机条件和EC的工作脚位,一步步查吧

网友D:
不开机,要看 开关排针有没电压是否拉低。晶振是否起震,IO  南桥工作条件。最基本的啦。

网友: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触发:
1、待机条件:VBAT、桥待机电压(+1.5_DUAL、3.3V_DUAL)、IO待机电压(+5VSB)、25M晶振(不起振引 ...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要看 开关排针有没电压是否拉低。晶振是否起震,IO  南桥工作条件。最基本的啦。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的话查南桥待机条件和EC的工作脚位,一步步查吧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触发:
1、待机条件:VBAT、桥待机电压(+1.5_DUAL、3.3V_DUAL)、IO待机电压(+5VSB)、25M晶振(不起振引 ...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7 是NV芯片组的,跟INTEL的G31时序完全不同
NV的只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
新手朋友建议找专业维修 ...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
水贴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7 是NV芯片组的,跟INTEL的G31时序完全不同
NV的只要查3VSB、25M晶振、PWRGD_SB
新手朋友建议找专业维修 ...

谢谢斑主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暂时修好了5片  IO互换就好了,应该是IO虚焊。。。

网友:
5片都是IO虚焊了吗,不可思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