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1916WA 显示器 量一下就灭

楼主(2012-12-15):
宏基LA1916WA 显示器 量一下就灭,电源板上找不到12V

网友:
测灯管和高压部分呀,要你去找什么12V,

网友:
这不是灯管就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外接灯管,不灭就是灯管否则就为高压条故障

网友:
就是高压问题啊一体的

网友:
关键查哪里啊
,没思路啊

网友:
看一下灭的时候,指示灯还亮吗,如果还亮的就是高压或者灯管,买几个带灯架的灯管,插上去测试一下。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修高压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大电解没电,换了以后也没电  整流桥  225V  下面在怎么测量啊

网友:
奇怪了,我换了原装的一体版,但客户拿回去用了俩小时就说坏了,绿灯亮,黑屏.....

网友A:
超级小白,屏闪黑,拿对灯管测试高压板,正常就是屏灯光坏,不正常就是高压板坏,找高压条改装,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别问14V 接地 ON/OFF ADJ怎么找,这个问题没法教,连这个基础都不会,需要回炉

网友:
那灯管是值得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小白,屏闪黑,拿对灯管测试高压板,正常就是屏灯光坏,不正常就是高压板坏,找高压条改装,最简单的处 ...

小白好啊,我最喜欢小白了,正是有了他们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呵

网友: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换了原装的板子怎么用俩小时就坏了呢.....这次是绿灯一直亮,客户等会拿来

网友:
把灯管换了,然后白屏了能正常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