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外界显示但屏不显示??

楼主(2012-12-15):
      HP6910P外界显示但屏不显示      求助应该修什么电路,还是从新换显卡啊????

补充内容 (2012-12-16 09:50):
就是黑屏,无背光

网友:
显卡出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1、背光
2、LVDS信号以及I2C信号

网友:
换过显卡了…………………………为什么还不行

网友A: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听说IO也可能 不过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吧

换了,还不行啊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各电压出来没,不显示不一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