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j5788一体机不打印问题

楼主(2012-12-15):
hp j5788一体机纸张放入后进纸走偏,然后提示缺纸,纸张拿出后,继续放入,继续类似提示,有谁这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帮助解答,谢过了

网友:
进纸传感器被碰掉了,,,

网友A:
机器有异响吗?进纸偏可能卡的纸没有取净,把后挡板打开看看有没有纸。有异响的话,就是主棍轴坏了。只能拆开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异响吗?进纸偏可能卡的纸没有取净,把后挡板打开看看有没有纸。有异响的话,就是主棍轴坏了。只能拆 ...

机器没有异响,也没发现有卡纸,我分析就是因为进纸偏,不能正常走纸,才提示缺纸的,但是确实没发现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