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15):
这是屏保状态,黑里透着透着白。见图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背光有问题或灯管没装好漏光

网友:
屏的问题 修不了的,将就用 21.5寸 的吗?

网友(点评):
是21.5的,能肯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问题是也

网友:
我还怀疑是背光板的问题,这样的屏的问题还没亲自搞过。

网友:
明显的 背光出来了!  赶紧弄下

网友:
屏故障 查下屏电路是不是偏高

网友:
哈哈。背光问题啦

网友:
看照片,机子很新,应该是保内的吧。

有点象机子背光进水。

网友:
换个背光就可以了

网友:
屏有问题     有碰到这样的机子

网友:
要是LED的换升压板又搞过

网友:
看看后面的反光板.....

网友:
感觉是后面的背光出问题,拆出来看看吧~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故障,显示器的主人用湿布擦过显示器液晶面。所以,说是屏的问题,进水了。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修的价值,先打开看看

网友:
看着漏光厉害,普通画面是什么样的,这个要么拆出屏来,晾一晾?不过风险太高了

网友:
背光问题。换掉里面的背光莫就好了,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的问题吧!

网友:
背光板異常

网友:
21.5寸的话 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中华的屏吧.CLAA215xxxx...不用整了 这是玻璃面板的问题.修不了的.将就用吧..影响不是很严重

网友(点评):
确实,显示图像还可以,就是显示黑色的时候看着有些不爽

网友:
背光问题 两张纸没服帖  一定是的

网友(点评):
一定不是的....

网友:
严重漏光!!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屏没有事一定事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