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的高压板怎么用低电压的电源?

楼主(2012-12-15):
以前买了不少一个型号的高压板,6灯的,但是要求电压15-24v,

可是现在修显示器,电源大多是12v的,怎么把这些要求15-24v的高压板用普通12v的电源啊?

网友:
显示器多为双灯和四灯的,你的六灯也用不上嘛。所以最好还是多买些双灯和四灯的高压板吧。这样就不用担心电源问题啦

网友:
将12V做升压处理

网友:
用是可以用,就是亮度低一点,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12v点不亮,必须要13v以上才能亮。

这样吗,我有一次修笔记本9-20V的高压条我用5V都可以点亮,就是亮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