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mhdd扫描发现几个warning都>500ms

楼主(2012-12-15):
硬盘是st
笔记本
盘
这样的话,能用多久呢?
有什么办法能够屏蔽或者修复呢?
笔记本

网友: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下就好了

网友:
你那个MHDD不是可以隔离的吗?不多红点的话把那大片区域隐藏或许还能用很久。

网友:
硬盘坏了就不用修了,换一个

网友:
用MHDD的erase命令反复做几次。

网友:
有坏道了,希捷一般要跑校准。

网友:
你要看红块位置在哪了,如果在中间就没什么大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