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求助 联想Z465进水无3/5V电压

楼主(2012-12-15):
无3/5V电压 ,经测TPS51427系统供电芯片主供电正常,LDO正常,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未命名.png
在测14PIN,27PIN开启信号为0.2V左右,明显不正常,EN1,EN2来自VL电压,VL也就是上图LDO的电压,正常5V,VL经过一个电阻PR417送入14PIN作为EN1开启,但是测量PR417的一端为5V,但是另一端却为0.2V,也就是EN1 14PIN的0.2V,断开后5V就出来了,测对地阻值为600欧姆左右,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供电芯片挂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未命名.png        附VL图

网友:
你的思路不对啊,VL只是给这个信号供电,这个信号的来源应该还是开机芯片,

网友:
芯片应该坏了吧  你先换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l是来自LDO

看不到你的图片,但是我觉得没有开启信号不是因为VL,而是给他这个信号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片,但是我觉得没有开启信号不是因为VL,而是给他这个信号的地方有问题

I:\Users\kelvin-k\Pictures\1.png                     I:\Users\kelvin-k\Pictures\QQ截图20121126123432.png    VL是LDO所产生的  EN来自VL

嗯  前面确实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I:\Users\kelvin-k\Pictures\QQ截图20121126123432.png    VL是LDO所产生的  EN来自 ...

看到图片了,第二张图片你没有截全,在PR417的前端肯定还有一个信号, 开启信号不可能来自VL 你仔细看看,这个信号一般来自开机芯片,不要跟我说没有

网友A:
刚好有个差不多的图纸,跟你看了一眼 MAINPWON  这才是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个差不多的图纸,跟你看了一眼 MAINPWON  这才是开启信号

那  VL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先换个待机芯片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VL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就不太知道了,电路还是很复杂的,应该是给这个信号供电的吧

网友:
开启信号不是VL  VL只是一个上拉电压  建议你先换一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