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输出12V和5V拉低...

楼主(2012-12-15):
19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12V和5V拉低...12只有8V,,,5V输出为3.6.....反馈电路TL431和光藕都没有问题...望各位大侠帮帮俺..俺是新手..很多都不懂..

网友:
感觉是在变压前的交会处,先测下整流桥出来的300V有没问题,然后MOS管出来的,再到变压器,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A:
还有想问下楼主的下载分怎弄的,我比你签到多两天分数还没你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想问下楼主的下载分怎弄的,我比你签到多两天分数还没你高。。

下载分充的,,,,300V都没有问题的..估计是IC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分充的,,,,300V都没有问题的..估计是IC出问题了.

是两个电压相同比例拉低就是两组电压变压前的交会线路了吧,那里没多少东西啊,测几下应该出来了。

网友C:
先把高压板断开,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光藕,开关管。高压板。变压器都有可能吧。

网友:
断开负载,逐步检查

网友:
对先断负载,确定故障大致范围,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大滤波电容也会导致的

网友:
断开高压板和驱动板。。看低不。。

网友:
先断负载,确定故障的具体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高压板断开,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

高压板断开了一样。光藕,开关管。变压器
431,包括两个取样电阻都换了。。。所有电解电容也换了。。这板是进水板。。

网友:
不行就烤板试试

网友:
剩电源芯片了

网友:
换个变压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