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见过能说出来三星RV420开机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2-12-15):
谁遇见过能说出来三星RV420开机几分钟黑屏。强制关机后打开同样几分钟后黑屏,但是进PE就不会黑屏,重装系统问题依旧,请问大侠们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挂了的吧

网友:
硬盘换了个新的故障是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硬盘试试

是不是BOIS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B:
会不会是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内存条

内存条拔掉擦了擦还是一样

网友:
试试可以进安全模式不?怀疑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也许是驱动问题,不完全确定。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
还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建议楼主多换几个驱动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不行就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