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181 P7450 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2-12-15):
电脑进水,发现硬盘丢失,经查L4501断线。
同型号贴片电感一来不好找,而且即使换了新的也不一定能修好。
光驱目前工作正常,也可以启动机器。能不能把光驱拆掉,用光驱的SATA线改接硬盘呢?因为光驱平时没什么用。
图纸,红线为打算加焊的。

网友:
笔记本吧?听说过光驱位硬盘盒,应该可行。

网友:
应该可行的,

网友:
可以改的,网上光驱硬盘盒很多卖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按照原理来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光驱不用的话可以改但是最好换新的

网友:
是的,是苹果笔记本。主要是顾虑苹果的特殊性,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
看到你的回复一时没有理解,现在知道了。原来可以把硬盘放在光驱位。
可惜明白的晚了一点,早明白就不用改了,买一个支架就行了。
现在电脑已经按计划改好,运行正常。
节省了买支架的钱足够买一个外置光驱盒了,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