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通病 火火,火,

楼主(2012-12-15):
今天碰到一个cq42电源灯不亮,,没待机,维修很简单,3分钟搞定,说实话就是主供电,电压被拉低了,只有7,v左右,来回变,,,我还以为是大短路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用19V去烧,呵呵呵,没事,没反映,这下好了,那我就直接,把19v拉过去,,,插电,亮了,按开关,上电亮机,,,收钱,,,,,但这还是没解决更本问题,,,主供电是被充电电路拉低的,,但是哥为了赚钱,直接说烧了,充电要修好的话,很贵,,,加钱100块,,客户接受不了价格,,还是就这样用吧,,,,他说下次再来修,,能亮机,客户也能接受了,,,呵呵,,,

hdg6552328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532476987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说的通.
whdiy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半桶水的搞法。

网友:
哇····你碰到的客户很好说话哦!要是在我们这就没那么好的事情了······。不过维修想报高价 在于你怎么忽悠!

网友:
一次性修好,也只有那么多钱,何必呢?一刀一刀来,,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
本来一个可以提高你技术的机会,你失去了。。。可惜

做生意是怎么说服人家多出这100元。有能力修好怕什么。而且像饼神说的吗,有机会提高技术,你失去了。

网友:
太坏了,哈哈,不过现在真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
19V直接拉过去,会不会不稳定,时间久了还会出问题。

网友:
这也能叫通病?,
你不过是越过隔保,真正的问题在充电电路。
这是一次不‘完美的’维修案例

网友:
呵呵  看了  这样做行吗

网友:
这样?~~合适吗...

网友:
要客户好说话才行,有的客户不亮的机器,给他修亮了,再有其他问题就说还没修好,要不钱都收不到呀

网友:
这样不好吧。保护性太差了。

网友:
不赞同这个方法。保留意见

网友:
     时间久了还会返修的吧!

网友:
在金钱和技术之间    你选择了前者

网友:
接低了,接19V过去,接着用,不怕返修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法,,当用电池开机之后,再插上适配器,,会烧坏电池吗?,,电池和适配器能正常转换不出现大电流吗,,,这个很重要啊,,,如果客户给不起价,,要事先声明,,否则,出了安全事故(比如如温度过高,引发火灾),你要背责任的!

网友:
点火贿赂的问题吧

网友:
点火回路 打错字了

网友:
哈哈是省事了。不过客户保不住了

网友:
方法好,就是风险大了点,没得质保可以

网友:
学习下做测试时用

网友:
这样也不是办法

网友:
下次还是研究一下好,不然一直提升不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和LZ故障及其一样的机器(联想G450)隔离保护不过,前级P管G级19V,强行拉低可正常开机和使用,但是不能充电,掉过头又换了2个电阻和一个24751(充电芯片)。现在的故障是隔离保护可以过,但是G级是0V,看论坛上这个G级应该是12V,而且进系统后电池显示的是充电中,但是一直是%0(充电1.2个小时都是%0,)那位高手给点思路呢?(电池是好的)

网友:
不修充电了 你还不如把那块给取了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楼里还是好人多,呵呵,

网友(2014-11-17):
这种情况我修过,是ACIN被拉低了,把那个信号切断就可以或者换那个芯片

网友:
仁宝的  这样搞不行的   用不了多久

网友:
呵呵 赚钱才是王道。。。但是这样能用多久??

网友:
这也能叫通病?,
你不过是越过隔保,真正的问题在充电电路。6 j# l0 M1 s! j: k. q
这是一次不‘完美的’维修案例

网友:
电池能用不?( o

网友:
这个是怎么个通病

网友:
楼主帮忙测量一下:CQ42,电源排线接口 CN17 的中间钱(第三脚AD_ID)电压???

网友:
这样不是很好啊  楼主慎重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能修好的、最主要的是客户愿意等就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换个MOS就好的

网友:
这样? 烧了  怕下次修不好了

网友:
一般我会修彻底再给客户

网友:
何必呢?一刀一刀来

网友:
太坏了,哈哈,不过现在真挣不了几个钱,过几个月有一样了

网友:
直接跳过隔离 那你收了他多少  100都嫌贵啊

网友:
冲电电路简单好修理怎么就这样了

网友:
哈哈。。。下次笔记本直接冒火了,不会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一次性修好,虽然多赚一百块钱但是可能会失去一个客户群啊。

网友:
挣钱才是硬道理  楼主修机器就是速度

网友:
保护隔离都不会修,还在技术论坛炫。

网友:
这也算通病吗,应该是没过隔离保护吧

网友:
这种也算是通病吗?

网友:
直接连过去不得出问题呀

网友:
还是要有点职业道德.

网友(2012-12-16):
等于把隔离电路给废了

网友:
电池能用不?

网友:
瞒天过海,收钱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