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集显触发2秒掉电

楼主(2012-12-15):
估计是进水的机子吧,在机子正常的情况,用风枪慢慢吹,吹出毛病为止,然后缩小范围修呗

网友:
加焊 南北桥试试,我今天一个Y470就是滚动条掉 加焊北桥OK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看主板屏接口那地方,修T60的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待机正常不 以前修过是cpu供电微短

网友:
屏供电那些出问题的多

网友:
现在不接屏头外接可以亮吗,如果可以的话看看主板查屏线接口的保险。T4系列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