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屏显示画面 这是怎么了 大家快来看看 急急急

楼主(2012-12-15):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今天一人送我了台三星24的显示器 进过水的       我正想把家里的显示器换一换呢  哈哈     先修好了再说...
插电 没反应!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泥   不过已经全干了    屏线 开关 灯管 都没接   我接好后开机   开机一看 显示正常   就是里面全是班    我想把屏拆开清洁一下应该就好点了    于是就拆开把里面擦了擦   装起来后就是下面的效果了  屏线都换了  还是一样   花的竖条  还不断在变化   颜色也在变   大家看看   着是怎么了  怎么修呀

网友:
楼主,屏坏了吧

网友:
先换个板子测试一下  看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吧

网友:
换  屏  大芯片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如果还是这样 那就是屏了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这种没法修,只有换。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个硬盘试试,也有可能是SB,排除一下先

有灌水嫌疑

网友:
找抽

网友:
遇过这个故障,也是三星进水,屏坏。但愿楼主是个例外

网友:
屏驱动板坏了,几乎没得修了。除非专门修驱动板的,他们有芯片、有工具能搞。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也很大啊,换个通用驱动板上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上通用板点一下看

网友:
清理前上电不是显示正常吗,应该不是屏坏。检查屏线,清理屏线接口,清理干净驱动板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屏坏了,大概是屏电路的TAB的S1坏了

网友:
100%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你换板子点一下看看。或者测一下屏接口与主板屏线接口是不是有不该接地的接地了,我上次遇到一个跟你这个现象一样的,是屏线接口坏了

网友:
你都说进过水了  肯定屏也进了水···

网友:
屏坏了    屏幕软排线上面的驱动IC挂了

网友:
楼主    问题 在屏幕上。。。   不是他们说的  什么驱动呀。。什么屏上大芯片呀。。。

   你先看一下   屏幕你装了吗?(个人感觉  不像没有装好的     感觉  像  你把屏幕给弄坏了吧。。

     你看看  屏幕  是不是缺边少角了。。。  还有就是  屏上的板子和液晶连接的排线。    是不是断了   或者 被你给压着了。。。  。。。      等等

网友:
这种故障是屏坏了,不过部分故障是可以修的,先检修屏后面的逻辑板。如果是COG或COF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进过水的屏,就是修好了,效果也不行,,,

网友:
屏坏了,不用费神了,神仙都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