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构造的管子

楼主(2012-12-15):
这个图纸上的PQ6是N管还是P管?  求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PQ6高电平导通,内带电阻的,,

网友:
是不是P管啊,   有什么作用?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带内阻的  N管。

网友:
N管的多

网友:
明明是个npn的三极管阿

网友:
貌似新仁宝点火回路阿

网友A:
PQ6是个NPN的三极管,这个是点火回路里保护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大致应该是这样的,pacin出高电平导通pq5使pr18和pr25分压比较器正大于负7脚输出电压,反之7脚就会拉低v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是个NPN的三极管,这个是点火回路里保护的

怎么起保护作用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感觉把套去掉不装都不影响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大致应该是这样的,pacin出高电平导通pq5使pr18和pr25分压比较器正大于负7脚输出电压,反之7脚就会 ...

感觉PQ5导不导通 都不影响5脚的电压,感觉PQ5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好像是+5VALWP短路后的一个保护吧,具体我也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5VALWP短路后的一个保护吧,具体我也不太清了,

哦,非常
谢谢

网友:
N管啊,这个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
pq6通拉低比较器5脚,5脚低于6脚从7脚输出低。拉低后面两组信号 ,保护作用 、

网友:
pD6 是两个二极管啊

网友:
是NPN 的三接管。

网友:
NPN带阻晶体三极管。

网友:
有内阻的NPN 型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