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杂牌G41主板bios

楼主(2012-12-15):
现手上有一块奔信G41的主板 bios坏但是无法找到 师傅们那个有?传我一用无限感激

网友:
我这好像有,明天我去看看一样不一样我i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一样辛苦你传我一用 谢谢啦

我明天要去看看一样不,也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B:
对于杂牌主板刷bios,又找不到bios文件的
找个IO型号一样,芯片组型号一样的板,然后读取找的板的bios或网上下载,
刷到这个杂牌l板上试试,有比较高的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杂牌主板刷bios,又找不到bios文件的
找个IO型号一样,芯片组型号一样的板,然后读取找的板的bios或网 ...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C:
我有一块很像,但品牌不一样,要的话上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很像,但品牌不一样,要的话上传给你。

杂牌都是找差不多相同的刷上一般就好了。。。刷过多块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