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箱不通电......急

楼主(2012-12-15):
我是新手,,,,音箱 不通电....发个图.....

这是前面板....以前好像开起就有灯...现在没有了...得有电压

这是主板了...

   请大哥们帮我一下啊....以前的问提是2030A坏了修好以后用几天...还可以....右边不出声..我就把所有的都换成2030A了.一开就开不了了,,前灯也不亮了,,,,,,,,,请师父们帮帮我啊.......

网友:
那就顺着供电脚一步一步查吧。有保险或保险电阻的看是不是断路了。还要检查2030A供电脚有没有短路。电源开关也会引起故障,仔细检查下

网友:
电源开关是好的,,,开一下有一下声音.....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A:
多数是变压器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变压器坏的

变压器坏了怎么还有电压了

网友C:
这样的音响很简单的。有一点维修基础的人都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音响很简单的。有一点维修基础的人都能修的

哥啊...我就是新手啊.......给点思路.....让弟弟摸索摸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坏了怎么还有电压了

变压器有局部短路的地方,也会有电压,但电压值不同了,单独测试下变压器的输出(整流后),看是多少

网友:
我都修了好几个低音炮,都是变压器坏了,拆开量输出线圈,大概在两百到五百之间,一般坏了直接没阻值,拆开变压器,里面应该是个热敏电阻坏,变压器拆开是装不进去的,没事拆开玩玩

网友(2014-12-19):
会不会音量定住器接触不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