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kal90 掉电 换NEC大电容无果,大家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2-12-15):
      昨天接一台Gateway KAL90,开机掉电,好像在1.几安的时候掉电,记不太清楚了,先上网查了下,原来这个机子有NEC大电容,心想掉电一定是大电容的问题.报完价开搞,拆了大电容,并了4只330上去,满心欢喜的开机,结果.....  电流停在0.8左右不到,停了2秒左右,回到0.7几,然后就掉了,以为是电容的问题,后来又重换了4只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用万用表测了下,所有电压都有,量了下MINIPIC 22PIN PLT_RST# 为高3.3V  用示波器打了下内存上的电阻,无波形,看来CPU没有工作,刷了下BIOS 结果还是一样,郁闷了......  上个图,大家帮我看下,焊接有没有问题 .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2-16 13:36):
大家看13楼!!!!!!!!!!!!!!!

网友A:
中间我是用刀片括了绿漆,焊上去的

网友:
刮的时候小心一些啊!!不要刮短路了 !!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弄到了CPU座出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吧,我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用的铬铁,不过搞的时候没把CPU拿下来

网友B:
你并6只330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并6只330的试试看

好的,一会儿我试试

网友:
刀片括总爱与其它短接,我都不用这方法了……

网友C:
有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没搞定啊,显卡都换过的

网友:
一般是并6个,试下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没搞定啊,显卡都换过的

不会吧?

网友:
一般都是6个330的电容就哦看来

网友:
不跑码,CPURST呢?

楼主看楼下!!!

网友A:
  今天我把4个电容换了6个,结果还是一样!

上假负载测了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核心电压1.48V

时钟0.36V

复位:1.02V

就是不跑码,电流停在0.8几左右不动,过2秒就掉了,有时候不掉,CPU我已经换过了是,CPU是好的,确定是好的! 我打了CPU座数据线对地值,就有一个感觉有的不对,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正常的是329欧左右

有个点只有57欧

还有就是CPU的时钟虽然有0.36V的电压,但我用示波器却打不到波形,我的示波器是100M的,是不是不够? 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头都大了这机子

网友:
不是很明显了,应该全部数据对地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cpu座吧 你在CPU上测的阻值不正常怎么北桥去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台东芝原装机进系统后就掉电,估摸是供电不行,拆来看是个大电容,二话没说换完就好了,玩了一下午

网友:
用镊子刮哦  慢点哦

网友D:
注意看看主板有没有进 水的痕迹,或者小腐蚀,我上次修一台牛奶,也是0.80  不掉电的,但是不显示。果断换显卡,依旧啊,头疼,,,最好看到主板有一个Q多少的管,短线了,补上,好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看主板有没有进 水的痕迹,或者小腐蚀,我上次修一台牛奶,也是0.80  不掉电的,但是不显示。果断换显 ...

那你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我是用刀片括了绿漆,焊上去的

这个知道,电容没有焊接错。是对的。你那应该是别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好了吗。。。。。
红门英雄
没有,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把4个电容换了6个,结果还是一样!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同意楼主:
5.0
红门英雄
同意楼主:
放弃了,没搞好

网友:
学习下 看看修好了没有
红门英雄
没修好,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