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主板开机有时点得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2-12-15):
如题~铭瑄主板开机有时点得亮,有时不亮,得亮的时候按一下重启键,重启后不得亮,得拨电源再按开机;  检测卡重启灯常亮的话主板就不亮, 怀疑是主板重启键短路,万用表量了一下重启键,有一边对地阻值是无限大;往下就不知道要怎样去查了,还有哪一个才是主板开关控制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桥不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貌似楼主不会跑电路啊!!!

网友:
根本就不是搞电脑的估计是搞手机的

网友:
开机芯片,是io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复位灯常亮就是无复位,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检查。楼主说的主板开关指的是哪里呢?上电开关还是复位开关?上电开关一一般由IO,南桥,门电路等。。PCI复位信号就由南桥发出

网友:
CMOS电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I/O是一下,不行的话就加焊SB芯片 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不需要回复的·他说清楚·也听不清楚·浪费时间··补习下电路在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