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待机后不亮屏,只有重启才行

楼主(2012-12-15):
联想G450待机后不亮屏,必须重启才行。此机BGA过显卡,以前故障是开机就死机,显卡BGA后好了,不死机了。但是也没注意有没有这个待机不亮屏的问题,就给顾客了。过段时间顾客来说待机后不亮屏,必须强制关机再开机才行。请问这又是显卡调皮了吗?高手指教!

网友:
不像是显卡,可能是电路故障,如果真的查不出来,就把待机取消,别让它待机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待机了就起不来的机器,最后没让客户知道直接把待机这个设置成从不待机的,哈哈

楼主:
机子顾客还没拿来,等哪天拿来试下。多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08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待机了就起不来的机器,最后没让客户知道直接把待机这个设置成从不待机的,哈哈

机子顾客还没拿来,等哪天拿来试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