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P求大神帮忙,每天第一次开机黑屏

楼主(2012-12-15):
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黑屏,如果放的时间长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强行关机后,重启就好了,黑屏的时候,风扇有在转,硬盘在转,按大小写切换按键无反应,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神可以指点,在这里谢过了
黑屏

网友:
是不是暗屏,你没看清楚?仔细看看

网友:
把内存条,显卡神马的,拔下来,重新装上去..试试

网友(2013-02-14):
问题解决,南桥虚焊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