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修3台

楼主(2012-12-15):
第一台
机型:acer aspire5920
板号:zd1
芯片组:965gm+ich8
故障:二修不触发大短
处理过程:
这是个昨天下午同行拿来的,那时我在忙就和他说我现在忙机器留下明天找到问题给你电话,同行说可以就走了,今天我先拆开机器的后盖 发现,下面有图【拆开后拍的】  发现主板上的一个保护隔离的p管烧的比较严重好像焊盘都脱落了,并且有人为焊过的痕迹还有cpu供电的上管的滤波陶瓷电容的一端堆了一堆焊锡而且这个上家的焊工实在是不敢苟同,于是打电话给同行说明情况报个大致的价格【我怕什么南桥北桥的被搞坏那样成本就大了】快12点了先吃饭过一会客人回电话说修吧,开始拆机 8分钟拆开拿下主板目测还好就是图片中的几个地方动过,先用万用表打值发现公共点对地0大短 其他各个单元供电没什么异常先把上家焊过的东西都拆下来,在打值对地阻值为489正常了于是把刚才拆下来的东西都量量发现p管ds直通【击穿了】那两个小电容有一个击穿,

既然保隔的p管击穿了,那就在料板上找一个同样的换上处理好焊盘【焊盘脱落了】通电发现此时的待机为0.008 不触发 ,测量发现此时的公共点电压只有11v 后面有没有短路了怎么只有11v,量pq31的s级有19v电压g级电压为0v肯定不对pq31要完全 导通必须得到一个至少比19v低4,5v的电压,由下图可以看出pq31的g级电压是由19v经过pr9和pr8这两个220k的电阻分压得到19/【220+220】x220=9.5同时受控于pq2实际测得pq2的5脚为0v【接入适配器d/C#正常是为0v的】d/c为低电平时pq2内部的n管不导通它内部的那个p管也就不导通这样pq2的第6脚电压也就是9.5v实际测得pq2的第6脚为9.5v那怎么pq31的g级会是0v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pq31的g级和pq2的6脚之间断线 ,实际测得确实是断线于是补线看下图,补完线,接电源此时的公共点有19v电压,暂不触发 先把cpu上管的那两个电容补上【我只补了一个】

处理完后上cpu内存 接屏开机小板通电触发亮了【修到这里我在想上家到底在修什么?】

在此传上zd1的图纸和我备份的bios

 会员10993872元2023-1-3 16:20

Y450从CPU哪里拆的,哈,的确比较难拆
恩,同意,小猫师傅Liyx 说的,哈哈,楼主太给力了
上传BIOS原意是好的,但用这种标题估计要搜到有一定难度,最好还是独立一个写清楚

网友A:
又是我做沙发啊,修的太好了,兄弟。但是本人今天运气不错耶1台IPAD2有密码,结果给我猜对了,100大洋得手了很快,呵呵

厉害呀 这个都可以猜
你有我运气好吗,IPAD2暗屏,背光不亮,被我调试一下就OK了,报了换屏的价600大洋,客户同意修了,,哈哈哈

网友:
故障看着都不是太曲折,楼主功底还是不错的,要不然又会走弯路了

网友B:
怎么猜的 有方法吗

网友C:
一个小时只够哥拆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猜的 有方法吗

主要是看了IPAD待机画面的女子,一看她的人,就知道她的密码就逃不过那几个组合1234,绝对不是,IPAD2还有个恶心的问题,按错的次数多了,,要隔1个小时才能再输入1次密码,痛苦的

网友:
机器问题虽然不大   但是楼主有心刷出来的BIOS  非常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是我做沙发啊,修的太好了,兄弟。但是本人今天运气不错耶1台IPAD2有密码,结果给我猜对了,100大洋得手了 ...

只能送你俩个字:太NB了

网友:
第一台,楼主应当很高兴有这种对手,那个上家,这种故障都修不出来,不知道能出来什么故障,说实话!这是送钱,还好,没搞大破坏!
那个8206B,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般两三个料才能换好一块板,不知是买的料问题,还是焊接时温度高了,这个芯片,我特别小心330度焊接的!
后来,我一口气买了20个料

另外,楼主这是运气好,有时候碰到进水的,修死你还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送你俩个字:太NB了

只能是运气好,最近我修的电脑几乎不需要换什么大件都能好,希望运气一直好下去啊,呵呵。

网友E:
万用表无法区分悬空和接地。呵呵
所以有时候0V,不太易想到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无法区分悬空和接地。呵呵
所以有时候0V,不太易想到断线,

饼哥说的是  谢谢饼哥对我的栽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饼哥说的是  谢谢饼哥对我的栽培

不敢当。你已经超越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无法区分悬空和接地。呵呵
所以有时候0V,不太易想到断线,

都这么晚了您还给我加精 说什么好呢 【弟子没齿难忘您的恩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我做沙发啊,修的太好了,兄弟。但是本人今天运气不错耶1台IPAD2有密码,结果给我猜对了,100大洋得手了 ...

这位仁兄太谦虚了吧,猜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上的吧,

网友:
楼主迅维远程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敢当。你已经超越了我。

您这么说学生,让学生怎好意思。我只知道听了您的课后让我大彻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么说学生,让学生怎好意思。我只知道听了您的课后让我大彻大悟

真心话,谢谢您 永远的饼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无法区分悬空和接地。呵呵
所以有时候0V,不太易想到断线,

饼哥说的太对了,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这十几天学了饼哥的理论课,感觉功力大增哦,维修思路清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饼哥说的太对了,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这十几天学了饼哥的理论课,感觉功力大增哦,维修思路清晰多了!!!

哈哈温珍福

网友G:
楼主真牛逼 这也能猜 我看楼主是编程器查看的吧

网友H:
不是我说啊,你的同行根本就不会修笔记本吧,这简单的问题不然也不会拿过来

网友:
三台机器足以说明楼主基本功很扎实了。

网友:
维修的思路真的很好呀  头脑清晰 思路明确 佩服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起来了就是快。可见功底之深。。

网友:
楼主,佩服,近期上了不少精品文章。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技术没得说,都是秒杀,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思路很清晰,很佩服。

网友:
师兄思路清晰,经验丰富.现在在努力 学习理论,希望早日达到 师兄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牛逼 这也能猜 我看楼主是编程器查看的吧

我才没有事情去拆IPAD2呢。实在猜不到的话,就刷机被,呵呵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效率高,维修的时间成本是最高的,降低时间成本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维修成本 时间很重要

网友:
楼主心不错  还把BIOS 放出来了

网友:
不错啊!三台速度真快啊

网友:
高手 1小时3台啥时候能到你这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时只够哥拆壳用

我得用半个钟左右。安装的话。如果是隔天安装。一般我都会忘记怎么安装。所以安装要花点时间。
总的来说,拆与装。差不多要一个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说啊,你的同行根本就不会修笔记本吧,这简单的问题不然也不会拿过来

太正常了。在我这边的人。有些连机器都不会拆的,也会接生意。忽悠客户先回去。掉过头就拿机器过来。找我们修。

网友:
不但是技术可以。还很上心。把每个本本的BIOS起。

网友:
        牛啊。LZ,拆装3台机器,加上修好主板,一共采用一个小时。如果一个机器装10分钟拆10分钟,那一台机器就要20分钟时间,3台刚好1小时。LZ修板子基本不用时间。技术到这级别了。不容易啊。赞一个。

网友:
     我没换过8206,LZ我看你一个板子换8206A一个板子换的8206B,请问这两个芯片能互换的吗

网友:
联想上的8206B确实很脆弱。

网友:
一路顺利啊 哈哈  不错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技术确实不错、不过我确发现标题写的一个小时修好3台是真的么、你第一台机器拍照片的时间是12点、最后 ...

吃饭 聊天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时只够哥拆壳用

我拆装都要  五分钟!  最多!

网友:
维修路上,任重而道远啊,呵呵,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时只够哥拆壳用

我和Q1614那哥们差不多,最要命的是不拆上两三遍是记不住怎么拆的,修完装有时候都忘,有没有好方法呢

网友:
chinafix的学员    就是牛 堪称 秒杀 我什么时有才能 有着水平

网友:
我修机器就是速度提不起来  但是通常一些不通电的问题  也可以修好  就是速度慢

网友:
太牛逼了,什么时候能学到你的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当。你已经超越了我。

饼哥 传点内部资料给我

网友:
维修有这么快,太有能力

网友:
学有所成,学有苦难言

网友J:
有个问题,第一台中PQ2     3、4、5引脚组成的应该NPN型三极管。P管。其中5是基极,4是发射极,3是集电极,为什么文中你提到的是N管呢!!“平时pq2内部的n管不导通它内部的那个p管也就不导通这样pq2的第6脚电压也就是9.5v”  求作者指导,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个问题,第一台中PQ2     3、4、5引脚组成的应该NPN型三极管。P管。其中5是基极,4是发射极,3是集电极, ...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文中不是说了吗pq2内部是两个三级管一个是n一个是p 还有什么解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个问题,第一台中PQ2     3、4、5引脚组成的应该NPN型三极管。P管。其中5是基极,4是发射极,3是集电极, ...

我都把截图发上来了 ,元器件的符号我想你不会看不明白吧,我说n和p只是少打几个字,就不用写什么npn pnp的了吧 ,你都知道是npn型三级管就不要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把截图发上来了 ,元器件的符号我想你不会看不明白吧,我说n和p只是少打几个字,就不用写什么npn pnp ...

这两个是数字三极管 你的导通p的控制级无法分压,就得不到一个相对的低电平当然那个p管就不会导通

网友:
楼主 修的可真快 ,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OH   我是新手思密达,对你写的P管理解成了NPN管,你所说的P管全称应该是pnp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把截图发上来了 ,元器件的符号我想你不会看不明白吧,我说n和p只是少打几个字,就不用写什么npn pnp ...

OH   我是新手思密达,对你写的P管理解成了NPN管,你所说的P管全称应该是pnp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无法区分悬空和接地。呵呵
所以有时候0V,不太易想到断线,

您好 老师 什么时候再开关于笔记本维修的远程培训课!!

网友:
功底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