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七彩虹主板MPC55-AM2不触发

楼主(2012-12-15):
   废话少说,接到同行一块主板七彩虹MPC55-AM2,说是开不了机,于是立马检测发现无对地短路的,插上ATX电源,3V待机电压正常,按下开关键没有一点反应,量到开机针3.3V正常,于是接下来查五大待机条件,发现全部正常,心想:看来问题是不是出在三大触发电路上,直接量83627的67脚发现有高低高跳变,73脚一直为低电平,看来是桥的问题了,直接拿到BGA上加焊桥,五分钟后。。。。,插上电源,点下开关,久违的LOGO出来了,因为手机拍的图片太大了没办法上传,所以不能给大家看,还是让我解释下吧,83627的67脚是IO收到开机键发开的高低高跳变后,发给NV单桥的开机触发信号PSOUT#,73脚桥收到高低高跳变后发给IO的SUSB#持续3.3v高电平信号,可73一直为底,大家都知道NV桥容易空焊,所以直接干桥,最后把w83627的脚位图奉献给大家,触发脚位为(开机键到IO)68--(IO到桥)67--(桥到IO)--73--(IO到绿线)72

网友:
好,我这沙发抢的,你在深圳修那么多,得多发

网友:
这就是理论强大的功劳,不愧是讯维学员

网友:
嘿嘿,经验不是一般的丰富。

网友A:
不是经验丰富的功劳吗//s3不出来。要查桥的工作条件。。rsmrst一般难查。。。楼主直接加焊,是经验。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也有很好的经验,但还是按照步骤来,不容易

网友:
这样问题还真不少,收不到slp_s3信号,  呵呵这样也是个好办法,IO的触发脚记不往怎么办

网友:
收不到slp_s3信号,呵呵是个好办法

网友:
简直就是妙杀啊  也太一步到位了吧

网友:
楼主,按不触发维修流程,是这样了,不错!

网友:
NV的单桥坏的就是多,热量太大的缘故吧。

网友:
slp_s3出不来,呵呵这也是个好办法一步到位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B:
不查线路上是否有开路就直接干桥了.经验丰富哦

网友:
时序很重要 啊

网友C:
RSMRST没有查,直接加焊桥,楼主理论与经验有机结合,修板果然快而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经验丰富的功劳吗//s3不出来。要查桥的工作条件。。rsmrst一般难查。。。楼主直接加焊,是经验。

RSMRST这个可以到IO的75脚上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没有查,直接加焊桥,楼主理论与经验有机结合,修板果然快而准。

3V待机电压有了,RSMRST一般就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查线路上是否有开路就直接干桥了.经验丰富哦

也没有了,肯定有目测,也有量对地值,只是步骤太多,不想写太罗嗦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这个可以到IO的75脚上量到

很多厂家不用io的这个功能。。但我还记得83627 75  8712、6、8   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查线路上是否有开路就直接干桥了.经验丰富哦

开路这个你也考虑???那修一个主板就很长时间了。。开路虽然有,但可能性低。。。还是一句,经验要够啊

网友:
到基地学学就是不一样哦

网友:
支持楼主,RST这个信号有的IO上为低电平不是每个都参与,,没图纸就不要往上面死扣

网友:
还是到基地学习的好啊,自己学就是瞎搞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ehg能用dhg代换吗?

网友:
楼主强悍,学到了

网友:
今天修网吧的两个主板,映泰的都是io坏,8718,开始有干桥冲动。。。单桥的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一般不触发 晶振 IO  南桥  特别的 就是有开路的 个人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6-11-25):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ehg能用dhg代换吗?

看下引脚定义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