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耳机接口

楼主(2012-12-1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ASUS笔记本,耳机接口插坏了,换了一个,换完问题来了,插进耳机提示耳机已拔出,喇叭有声音。拔掉耳机,提示耳机已插入,喇叭无声音,

   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你换上的这个耳机接口本身有问题吧,应该是和原来坏掉的那个脚位定义不一样导致的吧。

网友:
探测触点错了吧!常开和常闭反了!

网友:
耳机接口不是针脚数和针脚排序一样,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