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0HD 画面分成两部分,中间的那部分跑到最左边

楼主(2012-12-15):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G2220HD的液晶显示器,画面分成了两部分,中间的部分的跑到了最左边,看起来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程序,可是写进去后,还是一样的现象.驱动板是板号4H.ORP01.A01驱动板。在网上重写了一个程序,居然是一样的。不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LZ你刷的程序对了没有

网友:
还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更换驱动板的主芯片晶振试试

网友:
搞个基地的6820通用版试试,也许就OK了。

网友:
你调一下菜单试试,我昨天遇到那个显示器跟你这个现象差不多,结果我调试菜单就好了

网友:
要不你换通用版试试

网友:
屏主控外挂的有一个ROM,坏了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点下   还是那样就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