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怪问题!!!!

楼主(2012-12-15):
这个机器是我自己用的,在床上不小心掉在地上来了。然后用是可以正常用。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外接充电器的时候所有接口USB 1394 VGA接口。包括风扇的散热器都有点漏电。不接充电器没有事。取掉电池也一样。
  反正只要一接就有一点。不仔细摸他不出来。。是那个的鬼啊我晕了。。。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求教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笔记本风扇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我回去取掉风扇试试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的话把笔记本拆了,在重新装一次,说不定在拆的时候就看到问题了。一般就应该是个小问题。多看多观察

网友:
没问题,感应电。实在介意的话就换个适配器。

网友:
谢谢大家,我自己也没得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