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独显换过屏保险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12-15):
sl400独显换过屏保险开机亮一下就灭,定了一个高压条初次上电用手摸着高压条on的位置可以亮机,松手就灭。用表量亮的时候供电电压在19.24左右灭了是19.4几。
找不到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
貌似灯管坏了把

网友:
SL400有用小尾巴LED的,如果是这种直接改通用高压板141 LCD吧,反正新换的屏

网友:
保险不良了,换个试试

网友:
可以改成LCD的

网友:
楼主的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你换的是屏的保险还是主板上的保险啊?

网友:
买2两肉装里  呵呵玩笑

网友:
已经解决,换通用高压条。
换保险及那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