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神奇的板,大伙来瞧瞧,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5):
这是一块不开机的板,拿来一看还真不开机,就开始查一强开看供电全正常,把镊子拔掉在开不行,点了晶振一下OK开机,换了一个OK一开始能点亮,第二次点不亮了,纳闷换了几个也没用,压了一下南桥,唉!有反应就确定南桥有问题,上桥了哈哈!!!上BGA你懂的,加焊好了拿下来,可以正常开了,一点场管马上冒烟,还以为它坏了换上别的也还一样烧,就确定换了一个笔记本上的场管,不烧了就开始点,还点不亮,量了一下电压,哇!!!怎么怎么高啊!旁边的电容也换过没用。反正能弄的我都弄了就是不行,讲多了也浪费下面就要看看大侠们怎么解答了!!!

网友:
这怎么解答呀?说都没说清楚
电压高 高到了那里?还有电压高了只烧场管吗?没烧别的吗?
还有电压是在什么地方开始高的,是那组电压高了?
太多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把桥做短路了吧。

网友:
兄弟,上电路图,让大伙分析一下,没图怎么帮你?估计PWM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就图上画的那个场管出问题了,别的没出问题。

网友:
就我图上的那个场管出问题了。

网友:
听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有几片一样的有,一样确定桥的问题,我过去拿两片,我回来给你拿一片先烤桥不行另外一片换桥看看,确定是桥的问题就不要修了、、、

网友:
路过学习的。

liuguocha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不开机。 先测pci14脚对地阻值短不短。。不短拆网卡 之前肯定要量一下开机指针
电压低不低

网友:
都正常的,换了几个晶振都没用,又换谐振还不行我就压南桥,又反应我才加焊的,加焊以后就搞成这样了,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把其它的元器件搞掉了?

网友:
好    山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其它的元器件搞掉了?

没我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的

网友:
加桥后就成这样了,你说凶手是不是你自己?

网友:
看样子大山寨的板子质量还是不行的

网友:
长管的电压是7点几伏吧  看来桥被你干挂了 师兄 你好强啊

网友:
估计桥有连焊  取下 重植吧

网友:
要有耐心  先观察仔细再动手

网友:
我修过跟你一样的    集成至强的CPU    最后是IO在搞鬼。  83627DHG-P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了,是哪里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