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不触发

楼主(2012-12-15):
顾客说前一天好好的,第2天开不了了,检查电源是好的,主板无明显烧过的痕迹,查开机排针有5V电压,IO是IT8716F-S  FXS,这个IO在论坛上查有几种,不知道哪种是对的,有的说是106接排针,有的说是75脚, 量过后发现是接了106脚,75脚无电压,106脚有5V-0V跳变电压,107脚接83303电源管理芯片,但107脚却无跳变电压,是这里的问题引起无触发吗,还有就是这个到底是75 76,还是106 107脚糊涂了,还有就是IO的4脚无VCC电压,到底这个电压是 开机以后有的还是,待机就有的,论坛也是说法不一,求解答

补充内容 (2012-12-16 14:50):
102#无跳变电压,持续高电平,挑起102脚还是一样,这个脚接到83303里面,不知道是桥问题还是83303的问题还是IO问题,真是郁闷,都没代换的,如果是桥的问题就不想搞了

网友:
GA的IO和别的不同。

网友:
IO待机只有5VSB和VBAT;
1、先查触发条件;
2、IT8716GB:106#(高低高)——103#(高低高)——102#(低到持续高)——107#(高到持续低);

网友:
8716f-a是75接开机排针,76脚接绿线。技嘉的你自己跑下电路就清楚了

网友:
技嘉的IO是在普通的基础上针脚加31就对了。你的IO最后一行有GB字样的,技嘉专用。

谢谢LZ,这个回答很直观,谢谢了

网友:
102#(低到持续高)——107#(高到持续低)
现在是102#107#一直是高,现在能确定是IO坏吗,手上没有这种IO换,新手勿笑,很多还要学习,呵呵

网友:
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有时上电IO  107#有5V电压,但是102#.103# 2个脚是低电平,但有时候上电呢是102#有3.3V,但不跳变,一直是3.3V,103#有高低高.

这是什么问题啊,奇怪了

网友:
现在怀疑是不是83303AG坏了,手头上也没有,大家帮忙分析下,准备到网上定一个IO跟83303不知道客户等不等的了.大家一般在哪里买芯片啊,我一般买是看哪家便宜哪家买,

网友:
107#一定要低电平,W83303的42#只能为低电平时,44#才输出低电平去拉低绿线。

网友:
w83303参与开机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现在加焊了下IC,现在问题是,按照你给的触发条件
106#(高低高)——103#(高低高)——102#(低到持续高)——107#(高到持续低);
现在过程是,上电,106#(高低高)----103#(高低高)-------102#(一直都是高)---------107#(高到低)
现在的问题就是102#一直都是高这个问题,那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可你说107#低电平,83303的42#为低电平时,44#才输出低电平去拉低绿线,现在是42#已经为低电平了,可44#却还是高电平,

按照这样IO跟83303都有问题吗????如果是102没满足触发条件,107脚怎么可以低电平呢,???
菜鸟刚开始自学,请大师继续指点,
挑起102#也没跳变电压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是IO吧。

网友:
昨天从网上定了个W83303换上就好了,在量IO  102#上电是低电平,奇怪的是102#接在W83303的1脚,但我挑起W83303的1#或者是IO的102脚都是上电就高电平,难道桥发出的是高电平由W83003拉低,在由W83303控制持续高电平?

网友:
IT8716GB:106#(高低高) 这个针脚是连接开关排阵的——103#(高低高)这个针脚是给南桥发送一个低电平 南桥收到以后——102#(低到持续高)这个脚就从低持续到高电平——107#(高到持续低)这个针脚连接 ATX的14引脚;因为主板是低电平开机   所以主板就启动的   各个电压开始发送各自的电压

网友:
是的技嘉的IO跟别的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