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采集卡安装后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2-12-15):
手头有一套监控机 原来【技嘉GA-M61SME-S2 (MCP61)】+【9204AV(MV9200)】的配置运行良好。后来板子坏掉了,买了块【双敏UN78GX V2 (MCP78S)】,但是插上采集卡就会导致无法开机。而开机后插上去能识别,但是安装/更新驱动便会蓝屏。后来安好驱动也不过只是变成小黄叹号,还是无法使用。

曾以为是采集卡问题 后来换成一台老爷机【精英661GX-M2(SiS661)】能够正常开机识别采集卡且安装驱动 -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主板不兼容吗 - - 监控用的破机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BIOS里面pci开了吗???

网友:
重新刷写一下bios  把换成最新的。。。

网友:
是不是中断冲突,可以在BIOS中设置试试。

网友:
果断bios试下

网友:
那就换个主板吧

网友:
采集卡有好多是挑板的

网友:
嘿,很多卡不支持 amd的。用英特尔的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采集卡挑板,鉴定完毕。

网友:
视频卡和主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