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61C v18主板网卡驱动正常,但不能连接网络

楼主(2012-12-16):
其它一切正常。板载网卡能安装驱动,插上网线看似正常,但不能接收数据,网络设置绝对正确。扒出网线就现红叉,插上网线红叉消失。网卡MKC地址正常(EF-7F-DA-F5-0D-99)。
是刷BIOS后造成的。刷之前能上网,刷后就不行了。现在,用官方所有版本的BIOS刷过,都不行。
这是怎么了?

补充内容 (2012-12-18 10:19):
刷回初始版本正常了。初始BIOS(1003N)是Award的,从1005N就是AMI的了,七彩虹Award切换AMI是怎么弄,照官方说明不成功,直接用编程器写高版本BIOS就出现网卡问题。

网友:
说明这个网卡本来就有问题的,只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而已。不要难过,加个独立的算了。不过从技术上来讲心里有点毛毛刺刺的,不爽是吧。。呵呵。。。。

网友:
单桥的主板有时就这样,原因不明,我也试过这样的情况。一切正常,但就不能上网,加个pci的网卡就行。原集成的网卡绝对没坏,也不是不良,因为用这个集成网卡设置为pxe启动每次都百分百启动成功。系统,bios随便你改,都没用。pxe启动一切正常,但进系统死活 没数据收发。mac什么的绝对正确正常。

网友:
还是要考虑系统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