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P1笔记本液晶屏花屏

楼主(2012-12-16):
一块LP141WP1-LG&PHILIPS笔记本液晶花屏,已单接液晶屏测试为屏故障,求维修丝路及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

网友:
~~好像你没只做了外接屏试过不花屏并不能排除显卡虚焊。如果有条件可以刷刷屏程序,也可能是屏损坏!
总之要一步步去排除可疑点...

网友:
屏的背板电路问题,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不要修了我这里这种屏少说也有200多张

网友:
上面就是单接屏测试的故障现象,已经排除过显卡及其他硬件故障。

网友:
花屏的 LED  多数会在联想机器上出现在的

网友:
怕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本身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