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3 液晶 高压故障

楼主(2012-12-16):
     两个月前接到一台HP23的液晶,当时是灯管坏了,我全部更换了四条,可是昨天那个客户又来了,故障又是一闪变暗屏,拆下后,测灯管正常,故障出现在高压上了.....
     心想直接更换高压简单还快呢,把高压拆后,安装上新的高压,直接给我烧了,原来是这块电源高压输出是28V,我上10V-20V自然烧了...找到一块支持10-30V的高压上去后,一切正常了....
     可是当我安装好后,新的故障又出现了,开机十几二十分钟正常,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在开又正常,在过几分钟就关机了,在开,不到一分钟就关机了,修的我实在郁闷的不行了,找不到故障点在那里......
     首先说一下:5V正常,就是高压输出太高了,怎么能降点呢,我想是不是电压太高,高压受不了,开机20分钟左右不关机,当高压板或者电源板温度过高后导致关机?
   这台液晶的开关是触模的,触模开关已被我排除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这台故障实让在下头痛了

网友:
刚修完一台同样的机器 我遇到的就是灯管的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 有可能灯管与外壳漏电

网友:
应该还是在高压板上吧

网友:
猪   电源板高压条输出电压好多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高压过热保护了吧,所以冷机开机时间会长点

网友:
拿分走人,呵呵,邪恶写了

Rngon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