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高手帮忙一下

楼主(2012-12-16):
故障现象如图,每次开机就显示这样的提示,按回车就重新启动了,BIOS刷了N次,故障依旧,单桥也加焊过了。路过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排除外设,貌似这不像是硬件问题,希望你查出真相爆一下

网友:
翻译过来好像说什么被入侵,打开或钢化叫检查系统

网友:
跳线  .
ASUS 有的板 有机箱侧板打开警报  查找跳线或者 BIOS 里有关闭选项

网友:
一般是cmos电路有问题,查cmos电路,一般有个三级管有问题,或者其他有问题,这是你就慢慢查,chassis跳线要注意,看看这跳线周边

网友:
红圈有个调冒

网友:
是跳线被更改了吧,可以搜搜主板说明书,或直接打客服

以下文字摘自网上,中关村

启动时自动进入BIOS,提示"massage confirmation: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翻译成中文就是"系统被侵入,底盘(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跳线)被打开或调整,请检查系统".同时还伴随着一个现象,就是系统时间混乱,但系统日期却是正确的,而且所有系统设置都可以保存.
    不管怎么说,凡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应该试一试,所以我更换了主板电池,但故障依旧.又觉得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于是将BIOS恢复到默认,还是不行.回想起前段时间刷过BIOS,将版本从1102测试版升级到1202正式版,好象刷过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是在WINDOWS下刷的,也许更新不完整.所以乘风千辛万苦地在纯DOS下重新刷了BIOS(省略进纯DOS方法一万字),问题解决.乘风那个高兴啊,本来打算是返厂的,这下省力了.但好景不长,三天后,老毛病又回来了......本来打算今天返厂,但突然想起说明书有华硕技术咨询热线,不如先打去问问看.所有客服都在忙碌状态,等了N久才有人接听,看来华硕的东西问题不少,霍霍.还好,接待乘风的是一个客服MM哦.乘风将故障现象详细上报后,MM马上确定了问题的所在,但是没有将故障原因跟乘风说清楚,郁闷.解决的办法是拔掉主板上chassis跳线,开机,在自检画面以前将跳线插回去,然后在系统自动进入BIOS以前按下CTRL+ALT+DEL重新启动.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我的板子没有那个跳线帽,明天插上一个再试一下。迅维网就是维修员的精神家园。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按6楼的朋友的图片,接上短接帽就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