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一台dell1525集显的,电流跳0.66下跳0.44就不动了,cpu冷的风扇也不转

楼主(2012-12-16):
在网上下了bios 刷没好,南桥北桥加焊没好,ec换过也没好用内存带灯测试座测试发出一个 ckeo的灯没有亮,求助中

网友:
怎么什么都搞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条座 或北桥 有问题  开焊了 吧

网友:
内存上ddr_cke2 dimmmb电压低不知怎么弄

网友:
原本有内存基准电压0.9,现在只有0.25

网友:
那就不正常呀   找个图纸查查呀

网友:
我的dellpp20l也是一样的问题,我的问题还不好搞,电压全正常,就是四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