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问题 求救

楼主(2012-12-16):
一只AOC的液晶显示器,开关能开缺关不掉。。一定要拔电源才能关掉 开关已经换过,没用 要查哪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开启信号的那两个三极管查查

网友:
在或者是你应该把按键板上 所有的按键都换掉

网友:
个人见解,很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Q801或者是Q201,OF那个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