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40NTEL 集显板用半个小时就掉电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2-12-16):
谁知道E40NTEL 集显板用半个小时就掉电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E40的一般是散热管容易坏。 你用手在出风口感觉下吹出来的凉风还是热风

网友:
冷风呢,但是我用一人大风扇对着CPU,温度是28度,但一样的每当开着半个小时就一定掉电,每次都是半个小时,有人说是BIOS问题,我都刷过了都没用,如果是铜管问题,不可能每次都是半个小时就掉电的,不进系统也一样样,只要开着半个小时就准时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真的有点难。

网友:
我也感觉是散热器的问题,我遇见过,CPU正上方很热,铜管不热,典型的散热器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确实是BIOS的问题 你刷的BIOS在哪里下载的 ?

网友:
这个机器 我有遇到过,是铜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