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蓝屏代码0x000008e

楼主(2012-12-16):
今天收到一台
笔记本
进系统就蓝屏 代码为0x000008e 进安全模式 禁用无线网卡 然后进系统正常 从去官网下载 也不行 换了个无线网卡问题 依旧在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说帮他检查板子 那个客服直接说 用外接无线就是了 貌似是南桥问题还是南桥和网卡的同学问题啊
蓝屏代码0x000008e

网友:
X200的机器BIOS比较容易坏

网友:
刷bios,装原版系统,到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我遇到一台X200机器也是一样,换了驱动,网卡,BIOS都不行,哪里问题呢

网友(2013-05-24):
我的是摔过的蓝屏 不知道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