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关机保存不了时间,有适配器跟电池的情况下

楼主(2012-12-16):
如题,一个山寨上网本,只要一关机 时间就回到了1980年,无法进系统了。该了时间就可以进。
在有待机的情况下 ,也保存不了时间。
请问 是什么问题呀,
COMS 电池是给谁充电呀,可以直接飞线到那个充电的脚位么?
这快不懂啊。
或者是 可以让XP不需要认时间就能进系统?需要怎么该?

请高手回答 万分感谢。~~~~~~

网友:
帮忙看一下呀~~~

网友:
没人帮忙看么?
没人修过这样的机器么?

网友:
兄弟,建议看看基础知识。。。
“COMS 电池是给谁充电呀,可以直接飞线到那个充电的脚位么?”
“可以让XP不需要认时间就能进系统?需要怎么该”
你问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情何以堪??怎么回答您老啊

看看CMOS池电压。。换个CMOS电池看看。。
你的又不是保存时间不开机,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COMS电池是待机线性3.3V给的,可以加个二极管飞线给它

网友:
CMOS电池是碱性的,不能充电啊

网友:
仁宝的板子就不用这么改,其他的直接换南桥吧,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coms电池是不充电的,当插上电源由主板产生的3V给南桥供电,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由coms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