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BIOS被锁 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2-12-16):
开机就显示 官网么下来是EXE文件的BIOS  刷不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有没有朋友有这个机器的BIOS  请发上来解救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密码是:yKAaV6n4drSz90LK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了没有。上面不是有吗。回一个话是。

网友:
问题是密码没办法输进去啊。。。。

网友:
还有兄弟的一串密码 有大小些之分是吗?

网友:
明显有呀  你没看到他都给你区分了吗

网友:
都输了 还是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刷BIOSS都不可以吗

网友:
密码就是在这个界面下输入的。也就是重启电脑后看到这个界面后直接从键盘上输入密码(没有任务显示的)回车即可。

网友:
上面的都不行。。。刷BIOS 也想试下!可惜下不到。。都找遍了  所以开贴让大家帮助下 谁有啊? 贡献下 DELL E5400 集显的

网友:
我X宝买了集成显卡的BIOS  刷上后仍旧这样。。。我的天 怎么搞。。。。

网友:
我碰到一台DELL 解密,用DELL算号软件算出密码,输了几次也是不行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个事,不知道怎么解决,楼主解决了一定要共享一下啊

网友:
刷BIOS 都解决不了? 我记得好像有密码芯片这一说 啊

网友:
简单问题,无需刷BIOS,一个戴尔解密软件即可算出密码,之后输入回车即可通过,但是得在BIOS里边把密码去掉

网友:
戴尔BIOS在官网下载之后 分离出来的  你说的键盘不可以输入字母  你可以把你机器反过来把你的服务编号输入进去然后回车试试   打不了字母是用键盘上下左右键选择的

网友:
试下,好了给评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