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难题了呵呵 看到的就进来吧 联想G460黑屏很固执

楼主(2012-12-16):
      联想G460 I3的机器 到我手里有2家修过了 放了半个月了都没修好  到我手里有点压力 哈哈
        先看下情况吧  上稳压电源看电流是亮机的  上本屏幕屏幕没有然和反应 外接一下还真是亮的都正常 之后仔细看看主板看看修了什么 显卡 北桥 EC BIOS  皆有焊过痕迹 看来之前没少下功夫  找到图纸 测得8 10 13 LCDVDD屏供电0V 测高压开启PIN20 DISPOFF 0.2V 测 PIN2 PIN4LEDVDD高压供电19V PIN18PWM亮度调节0V PIN30PIN28 SCL SDL 均为3.3  其它差分信号组均为0V  问题来了 首先屏幕供电和高压开启电压不对  先查屏幕供电 测Q4  的3脚3.3V 2脚0V 1脚5V  Q5的1脚为5V 3脚接地 2脚为控制及分别由PCH_ENVDD和VGA_ENVDD组合起来控制Q5拉低Q4 使其屏幕得到主供电的  测Q52脚为0V 这里应该不对这个三极管应该是高电平导通把5V拉低然后Q4导通  那连个信号分别是显卡和北桥直接送来的得开启电压 三极管换过 没好用 我就把Q5拿掉直接把1脚和3脚连上了LCDVDD屏供电为3.3V了  拿屏测了一下 感觉屏幕有点变化 但是暗屏
  接着开始找BL_EN开启电压来源 这个开启来源是ECKB926  PIN112脚通过稳压二极管来的  查112脚为0.2V  这里我有点不明白R250 4.7K电阻另一端的3V是干嘛的  让EC发出这个开启信号前提应该是由北桥和显卡送来VGA_ENBKL PCH_ENBKL  测EC   ENBKL为0V  貌似是这个两个信号没送过来  至此我怀疑是显卡或者北桥有故障  这个主板没有标明电阻的型号找起来特别费劲  但是看图纸R261 R260  R35 R36都是0欧  测得这些点又有阻值  所以感觉应该没有断线      自己刚研究图纸不久 可能有地方时错误的 还请朵朵指教         我用镊子把  R250 这个电阻短接  屏幕会白一下  就是瞬间闪一下      感觉现在应该是暗屏状态  从其他地方飞这个高压开启应该不管用   还请各位老大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A:
待机芯片换掉通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009-1-1.html

847902061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他想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你有病啊 开机无显与3 5V 芯片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强加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也是白屏的话,LVDS没有信号发出,,这个信号来自显卡或者北桥吧,,,至于另一个ENBKL这个是背光开启,当机器休眠时或合上盖子时,,要关掉屏背光,所以这个信号也受EC控制!

网友C:
usb 接口短路?

网友:
晕 你给我的网址  和这个不挨边  EC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加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也是白屏的话,LVDS没有信号发出,,这个信号来自显卡或者北桥吧,,,至于另一个ENBK ...

EC我换过了  没好用  加强上去  屏幕就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接口短路?

USB为什么短路啊  不短啊

网友D:
个人认为,你短接屏供电那里问题已经出来了,至于是桥把电压拉低了还是显卡拉低了,这问题应该要首先搞清楚,不妨先断开,看能否看出是桥还是显卡拉低,不能看出来的话,就只能先去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显卡发出开启信号前也就那几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你短接屏供电那里问题已经出来了,至于是桥把电压拉低了还是显卡拉低了,这问题应该要首先搞清楚 ...

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显卡还是北桥  那两个电阻我找不到  没法断开  这个板子真气人 什么都不标  用表笔哗啦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加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也是白屏的话,LVDS没有信号发出,,这个信号来自显卡或者北桥吧,,,至于另一个ENBK ...

  我强加电试了  把屏的3.3拉到高压开启上  屏幕也是就闪一下  然后是黑的  我测那些信号还是均无电压  感觉还是显卡面大

网友:
刚刚找了个点位图  发现PCH_ENVDD和PCH_ENBKL着两组信号中间的电阻R260 和 R35 都是工厂取掉的  而对应的 VGA_ENVDD和VGA_ENBKL中间是有个0欧电阻连接到显卡的   以此可以推断显卡问题应该占百分之80  现在正在寻找显卡中

网友E:
开启信号是显卡出来的,那这个开启的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只遇到过LED暗屏的,没有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要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信号是显卡出来的,那这个开启的条件查了没有?

我也不晓得开启条件是什么   应该上电之后显卡检测到屏幕然后发出这个信号吧  这里具体我也不太懂  还望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换掉通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 ...

有病吧  人家是内接不显  你换系统供电干嘛  真逗哎你

网友F:
低压差分都没有,飞供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用波波测14脚是EDID的供电3.3V 28\30开机是否有波,如果无波,说明显卡到屏逻辑版上的ROM就是EDID的CLK和DAT有断线或者ROM坏或者显卡坏,如果无波,则说明显卡挂或者CLK和DAT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压差分都没有,飞供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用波波测14脚是EDID的供电3.3V 28\30开机是否有波,如果无波,说 ...

谢谢兄台的分析   我也按照你的思路来的  可是我手里没波波  呵呵

网友G:
此问题及解决  定了一个显卡下边掉几个点  飞上线换上就好了   可是他的键盘乱码了  可能是之前BIOS被人刷过    我在找个BIOS试试   手里没有相机  就不上传图片了   三克油各位前来分析的大侠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此问题及解决  定了一个显卡下边掉几个点  飞上线换上就好了   可是他的键盘乱码了  可能是之 ...

键盘乱码可能是ec问题把原来ec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键盘乱码可能是ec问题把原来ec换回去

EC我换回去了  奇怪的事 插上键盘就暗屏拔掉就好  用外置键盘进系统 我在插上那个键盘 试试还是乱码 BIOS刷了也   我怀疑是EC边上的那个EC BIOS程序有问题 想刷下可是没找到那个程序  这破本子问题还真多